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5-05-28):
我以前用三叶,老调不好,现在换了台OS32的
发动机
,用自配油四圈油针怠速磨车,感觉确实不错,怠速稳定,磨了三箱油后,用两圈油针飞悬停,却发现温度过高,随后就怠速也不稳,我试着调了一副油针,怠速还是不稳,我想问问各位高手,主副油针分别是起什么用,还有副油针开大,怠速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A:
奇怪,我的OS40FX根本不用调!也不用磨合!

网友B:
发动机能工作正常和完全调整出性能是不同的概念。
所有的发动机都需要调整的,不同的燃料,不同的桨,不同的天气情况,油针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发动机过热有很多种原因,首先看散热条件好不好,其次桨是不是小了,火头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C:
ok,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