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调的 KA-50

楼主(2005-05-28):
现在手头有了合适的小电调,就把放了 2 个多星期没动过的 KA-50 拿了出来,准备实验一下发射机混控+双电调的 KA-50。
原来是用的飞达混控,自己修改了一下减轻重量,现在可以拆下来了:
把两个电调的线接好。线有些乱:
从上面看:
从下面看:
把线整理一下,把起落架和自制的练习架装好(实验用,电调的电源线先暂时的搭焊了一下,未做绝缘保护,正式的可是要把焊点包好哦):
感觉非常不错。实际飞了一下,和使用飞达混控时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差别是拿在手里左右转动一下机体,飞机接方向通道的一组桨会轻微的转一转,而原来用飞达混控的时候,桨基本不动。这想必是电调对 PG-03 的信号反映更敏感的原因吧。不过也有好处,原来用飞达混控的时候,陀螺感度要调很高,不然飞机会缓慢自转,现在只要调很低就可以了。 好比是普通电直使用尾桨变距的时候,普通
舵机
和高速舵机的区别吧。
通过实际的测试,将我的 RD6000 的发射机混控调整参数记录如下:
1、在 ETC 中的 C-MIX 选项里,设置 MAS1 为 TH,SLV1 为 RU,T→R 设为 90% 。(此步骤实际是设置油门与方向的混控,最后的混控比可在 80% - 110% 之间调整,我采用的是 90% 。具体调整时可在通电后小油门看双桨是否同时启动来做调整)
2、关键:在 RU 中的 CNT 选项里, 把 CNT 设定为 -100% 。(此步骤是设定方向通道的中点,即方向通道电调的低点,如果不这样修改的话,由于方向舵摇杆不象油门摇杆可以放在最低,它平时始终居中,会使得接方向的那组桨在电直接电后便始终以中油门不停的转。 如果这样修改了之后方向通道的桨还转的话,那就再把微调也向下调。在我的飞机上,我是把 RU 中的 TRM 也设定为 -100%,才使得双桨都静止的)
3、在 RU 中的 EPA 选项里,将左右的感度都设定在 60% 。(这个影响打方向时机体的反映程度,我的感觉是不要调太高,不然在打方向时,方向通道的那组桨转速会增减太多,影响飞机的整体平稳)
步骤 1 和 2 最好在飞机未接电以前先在发射机上设定好,待接电后再做调整。否则飞机极可能会一通电就一路狂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别的就没什么了。如此调整好后,其他部分的调整就和普通 KA-50 一样了。试试吧,很好飞的。关键是全分立组件的,通用性超强啊!
[ Last edited by zs0000 on 2005-6-1 at 13:30 ]

楼主:
怎么图片服务器工作这么不稳定啊!?

楼主:
发现个问题,打不开的图片用右键点那个小红叉,然后选 “显示图片” ,多试几次就打开图片了。

网友A:
我已经能看到图片啦

网友B:
楼主够会玩的
什么时候搞个双发双电调的固定翼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