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喷笔用的气泵

楼主(2005-05-28):
新人请教一下各位DX,喷笔用二氧化碳的气瓶可以吗?俺是做饮料的,手头有二氧化碳气,想把它接上减压阀,再接上喷笔,这样用的时候就接上,就不用买气泵了,不知道这样做可行否?谢谢了。

网友:
完全可以,不知道会不会二氧化碳中毒,还是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用比较好
我用过氧气瓶,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CO2不会中毒啦!!!

楼主:
飞鱼  在 2005-5-28 15:48 发表:

完全可以,不知道会不会二氧化碳中毒,还是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用比较好
我用过氧气瓶,一点问题也没有

二氧化碳不会中毒的,咱们喝的饮料和啤酒里就是二氧化碳。如果要是可行的化,那俺就省得买气泵了。

网友:
更好,气瓶里出来的是干气.

网友:
二氧化碳多了,缺氧。

网友(2019-03-01):
完全可以二氧化碳不会中毒的

网友:
减压阀前面装个压力表,保持0.2mpa左右就好。保障通风
郡仕的pa148其实也是某种无色无味无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