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有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5-28):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我搞到二个汽车电动窗的
电机
,看着做工不错,试了一下满好,就是转速太慢,大概只有2000左右,转子有8极,是不是线圈的绕法的问题?

网友A:
换0.5的线,还有一个绕线圈数的问题,再者就是换磁钢

网友B:
这种多绕组的电机,本来就是低速大扭力型的。用在模型可能不太合适,如果自己换粗线加大功率,可能碳刷及铜头也受不了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小弟受益非浅!

网友C:
想问一下 是54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