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 E-Heli@CQ聚会照片

楼主(2005-05-28):
在场的
电动直升机
只有两架,一架是REX450X,另一架是华科尔的35号机;还有
电动固定翼
(小旋风),它的主人是重庆的牛牛(论坛ID:READY),另一个电固是重庆ASSAN公司的总工程师自己做的ASSAN号,工艺细致、性能不凡!!除此之外还有飞油固和油直的朋友,他们是绝对的主力队伍,玩电动模型的朋友相对较少,不过相信会越来越多。
下面是现场的一些照片,这次没能参加聚会的朋友下次可要准时到哦!

楼主:
图片稍后上传

网友A:
你觉得华科尔的35#咋样啊

楼主:
如果是高手的话,还是可以调出来比较好飞的;但是如果从来没有飞过直升机,那相对调起来就很困难。

楼主:
首先到场的三台电模
分别是ASSAN的自制电固,据说飞行时间赶过油动,特技动作不在话下,油动能、我也能!
再来是VD的T-REX450X,用的是11.1V/1600 VK锂电+GS无刷+GY240+CPD4
第三架是READY(牛牛)的小旋风,用的是7.4V锂聚+外转无刷
油机、电机大家都在玩
牛牛在调试小旋风
舵机拉杆折了一个角度,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后来据重庆模届泰斗何老师指导,建议改为直的更精确。
首先是T-REX450试飞

楼主:
飞过的都说稳
VD把TREX450X拿给别人飞时拍的,别人可不是一般人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所以VD也是十分的放心
对头飞
飞到很高很高……
继续往高处飞……

楼主:
飞到都看不清楚的高度了……估计有200多米吧
ASSAN的朱总工程师在也在调试他的爱机,这不是商品机,全世界仅此一台,纯手工打造
飞起来力量充足、动作灵活
一个操作失误,炸了!:(
炸了咋办?赶紧修呗……
后经朱总和何老师的合力维修,炸成这样的飞机神奇修复了!!!
可是……刚一上天又炸了,结果刚才炸机时接收机天线断了没有检查出来,一上去就失控了。
不过足以看得出来,这架飞机的设计是相当有水平的!
[ Last edited by vidct on 2005-5-28 at 23:13 ]

楼主:
牛牛的小旋风即将升空
再调试一下
技术相当好!飞机也很棒!
飞得不错!
一样可以飞得很高

楼主:
由于小旋风没有起落架,最后采用草地着陆,牛牛的技术就是牛,平稳降落!
后来……信心大增,又成功表演了一次平地降落,没有起落架,当然是机腹着地了,很考技术。那桨也很容易碰坏,果不其然,最后还是以桨断告终。此机动力是7.4V,电压较低,换成11.1V后性能必有明显提升,吊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小神蜓35号
试机……
还是觉得T-REX450X好

楼主:
油动的,很大!

楼主:
期待下次电动模型聚会早日到来!

网友:
还有像真直升机啊?

楼主:
还有一架天狼

网友B:
vidct
在 2005-5-28 11:29 PM 发表:
今天才看到天狼的真机,确实很漂亮,不过今天这JJ没怎么飞,没饱倒眼福~~
[ Last edited by ready on 2005-5-31 at 23:41 ]

网友C:
我也有架亚托的450机机 但是我今天有事情没来 下次一定来 亚托很稳 但是我看图片上的亚托是装了红外线平衡仪一样 呵呵

网友D:
呵呵,450加了红外平衡仪啊,被我看到了~~~~~~有钱人啊!!!!!!!

网友E:
一次成功的聚会!

网友F:
看不到图片

网友G:
vidct 辛苦了!
这服务器,唉!
看不见图片哦!
两日来阴雨多,
服务器长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