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原装翼龙运动版添置电池组,大家都来给点意见

楼主(2005-05-28):
菜鸟,喜欢放运动风筝,大风天不多,所以购入翼龙,呵呵。

买来1个多月了,这个月风暴大,一直没飞呢。我又喜欢玩个爽快的,原配的一组电池组肯定不够。

想请教各位,翼龙原配设备(主要是电机、电调)条件下,添置什么电池组好一些,性价比要好一些的。

比较倾向镍氢电,但是如果有便宜适用的锂电也可以。

反正就是想飞的时间长一点、飞的爽一点。花钱少一点。可以的话,推荐的时候给个商家的联系方法。

刚才看了有DX用3000mA的大电池飞翼龙,效果很好。但是,那位Dx的翼龙是改了无刷的。用在原装有刷480电机上行么?

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
翼龙本来就重,原装动力上SC电池就更是重得不得了。

单组想要时间长,只能是大容量的Lipo,不过氢电便宜皮实,多两组也能多飞几个起落了。

网友:
建议用雪园的1800mAH锂聚(http://xy95.com/shop/prodshow.asp?ProdId=0047),四片(22元/片)组两串两并7.4V有3600mAH,重量和推力与原配差不多,但可有4倍留空时间,起降次数减少也少些损伤。
如果追求高性能,可三串即11.1V-1800mAH,推力大增且重量减轻,适合特技,留空时间依然可长于原配电,不过要重调重心。
充电可用各网站约30多元的那种锂充,选定7.4或11.1V的。也可购东明的充电板(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66)(5元)加上一个普通的整流器(10元),充电板上电压可调,三串两串一串均可用。
那种1800的锂聚上焊有的保护板会限制输出电流,要焊下。电池电极带锡,自组电池组很方便。
如利用焊下来的保护板每片的配上5V的电源,还可实现对每片电池的独立平衡充电。

网友:
用锂电也有问题

翼龙的动力本来就不太足,7.4V的话更弱了,应该不是太好飞。
如果用11.1V,电机的寿命又大大缩短。

网友:
多两组氢电就可以了,十组以上,40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8 08:08 PM 发表:

用锂电也有问题

翼龙的动力本来就不太足,7.4V的话更弱了,应该不是太好飞。
如果用11.1V,电机的寿命又大大缩短。

这是事实,不过个人感觉锂电的7.4V超过普通镍氢7节的出力。
用三串的话不要太“自然而然”的把动力放到最大,我飞飞机就习惯动力一般留20%的杆量用来救命。

网友:
我玩翼龙从来都是手上丢出去放飞的,从地面起飞太费电力了!

网友:
要想爽还是改无刷吧,起飞特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