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粗略计算,人体相当于一个780W的电机

楼主(2005-05-28):
哈哈,我根据一些数据,粗略计算出人体大约相当于一个780W的电机,而且效率很高哦,能达到无刷的水平。不过人于人之间的差距也很大,举重运动员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差别就大的很,我说的只是平均水平。

网友:
怪不得我飞不起来。

网友:
780W!

一小时差不多就1度电了!可见人体也是个大大D蓄电池

网友:
你说0700多瓦,是指人体处于什么状态下发出的啊?以前学初中物理的时候,看到书上介绍功率的时候,说自行车运动员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1hp,就是700多瓦。所以,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大脑的功率是15瓦,呵呵爱恩斯坦的可能要大一点。呵呵!

网友:
king1982  在 2005-5-28 10:22 PM 发表:

你说0700多瓦,是指人体处于什么状态下发出的啊?以前学初中物理的时候,看到书上介绍功率的时候,说自行车运动员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1hp,就是700多瓦。所以,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大脑的功率是15瓦,呵呵爱恩斯坦 ...

“恩”斯坦,呵呵

网友:
错了,哈哈,广东话里面两个自的读音是一样的,我打字的时候也把它们当成一样了,是爱因斯坦才对。

网友:
人体的效率可比无刷+螺旋桨高的多

网友:
不知道嘿休的时候是多少W功率。。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看我飞不飞得起来

网友:
据莱特兄弟当年对飞行的研究,载人飞机(单人),想要飞得起来,输出功率至少要8匹马力,哈哈!

楼主:
超级坦克  在 2005-5-30 12:25 PM 发表:

不知道嘿休的时候是多少W功率。。

呵呵,取决于进角。

楼主:
我是模鬼  在 2005-5-30 06:18 PM 发表:

改天我也试试看我飞不飞得起来

必须在头顶位置长一只螺旋桨先,直径螺距根据体重体形。

网友:
omgqqpq  在 2005-5-30 08:55 PM 发表:

必须在头顶位置长一只螺旋桨先,直径螺距根据体重体形。

不用这么麻烦,其实上帝安排好了,放屁的时候就是最高级的喷气发动机!

网友:
昨晚我试了,15*8的浆,推重比太小。出手后就失速,头撞坏了。

网友:
你怎么算得啊

网友:
跳高的时候功率可能会有几千W

网友:
呵呵,讨论初中物理~

网友:
高中啊,哈哈,初中水平能算出上面那位兄弟说的跳高的功率吗

网友:
人的效率还不算高啊,高中生物课讲过化学能中3/4都转化为热了,1/4才转化为机械能。

我立定跳(不冲)90CM(竖直高度),75KG,时间我计不出来,不过据说人跳高时加速时间大约0.01S,
P=m*g*h/t=75*9.8*0.9/0.01=66,150W  ???????????错!错!错!峰值也没这么高啊

算积分也没有曲线啊,有的话直接求面积再除时间就是平均值了。

网友:
你知道麻雀有多大功率吗?它的效率更高,我们的小电直的电池消耗快,可它吃一点东西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