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电调怎么样?

楼主(2005-05-28):
各位!请帮个忙看看这个电调怎么样!?
应该是单向的吧!可以用在电固上吗?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800

网友A:
可以用在电固上,但要注意电流大小。电流过大会烧坏电调的。

网友B:
楼主,这是有刷电调还是无刷电调啊?

网友C:
看看这个
宽的电压范围:5V-9V;
控制和驱动集成于一个IC之中;
CMOS输出入水平,可直接连CPU;
具备管脚高压保护功能(12V);
工作温度:0℃-50℃;
接入CMOS水平的输入接口。
峰值电流:3A 持续时间:30秒
长期工作电流:2.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