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近电机可以用来改无刷吗??

楼主(2005-05-28):
步近
电机
可以用来改无刷吗??

网友A:
本来就是无刷。。。heihei
只是驱动方式不同。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太重,主要的功能是精确相位转动以及“锁定”
设计的目标都不同。

楼主:
怎么改?说下好不?

网友B:
要改的地方太大多了,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