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的风扇是怎样帮助散热的?

楼主(2005-05-28):
30的直机,配三叶36H发动机,使用TOP 15%的油,但飞几分钟就非常烫。拆开风扇的部分,发现风扇上所有的叶片都是垂直的,我不太明白它工作的原理是什麽?如果做成电扇叶片,风往发动机上吹,是不是散热会好一些。

网友:
你的是什么是牌子的直升机,如果是V2,他的侧板就已经设计了风道,直升机风扇应该使用离心泵的原理产生气流的,效果很好的,放心使用!!!

网友:
到离合
知道散热帮助

网友:
非常烫的感觉是正常的,发动机在工作状态下的温度应该在90-100度左右.

网友:
飞一段时间只要摸一下油针不烫就不会过热。

网友:
比较科学的方法是摸机匣的温度,每次飞完后,用手去摸机匣内的温度,正常应该略高体温。如果太高,可能是贫油了。或者油有问题!

网友:
我原来用极限油,三叶36H发动机,开始时发动机过热,发动机不冒烟,后来换了自配油,一切正常了。

楼主:
买卖提大叔  在 2005-5-29 05:58 PM 发表:

比较科学的方法是摸机匣的温度,每次飞完后,用手去摸机匣内的温度,正常应该略高体温。如果太高,可能是贫油了。或者油有问题!

体温?手都放不上去。

楼主:
ss  在 2005-5-29 08:08 PM 发表:

我原来用极限油,三叶36H发动机,开始时发动机过热,发动机不冒烟,后来换了自配油,一切正常了。

是油的问题吗?我看别人也有用TOP这个油的,不过是OS的发动机。

网友:
luoyun10  在 2005-5-30 00:08 发表:

是油的问题吗?我看别人也有用TOP这个油的,不过是OS的发动机。

不一定,看情况了,你自己多试试看

网友:
luoyun10  在 2005-5-30 12:03 AM 发表:

体温?手都放不上去。

我怎么觉得也是,反正我不敢摸它

网友:
32的不知道,50应该可以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