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12×6的桨剪短两头改成成11×6的桨有没有什么不妥?

楼主(2005-05-28):
如题。

网友:
应该没什么不妥的

网友:
不能说好,只能说可以用。
你把11*6的浆切短成9*6装在25的发动机上试试就知道不是一回事了。11*6的浆叶面积明显大于9*6的浆。把12*6切成11*6的浆原因相同。主要表现在转速上不去。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我也试试

网友:
应急之用没问题

网友:
一个桨并不是长度那么简单,剪短的效率不行。

网友:
剪断之后,螺旋桨的螺距会变大。
一般螺旋桨的螺距定义的是半径0.75处的螺距,直径减小后定义点向中间移动,靠近桨根的螺距偏大,而已由于桨尖面积比较大,这个螺旋桨代替11×6的载荷会加大,转速上不去。

网友:
天狼行空  在 2005-6-3 19:09 发表:

剪断之后,螺旋桨的螺距会变大。
一般螺旋桨的螺距定义的是半径0.75处的螺距,直径减小后定义点向中间移动,靠近桨根的螺距偏大,而已由于桨尖面积比较大,这个螺旋桨代替11×6的载荷会加大,转速上不去。

?好像不是你说得那样的吧?

网友:
螺矩倒是没有变大,但是翼尖失压情况会很严重,并带来额外的诱导阻力,效率很低。
真要用的话得自己修桨尖。

网友:
12减小的11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也只能如楼上的一个兄弟所得,应急而已,浆叶的形状很重要的,大浆修小浆,需要很多的工作

楼主:
唉,采购的时候一时没想到这个问题。结果一买就是5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