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要入模!!

楼主(2005-05-29):
想问问大家,在武汉那里有卖模型的,6通道的遥控,接受几,舵机一共要多少米??
一架能飞的飞机要遥控.接收机.舵机.电机,电调.机身.电池还需要什么呀。
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去买一架电动模型就行了。想往深了发展,就把那飞机拆了开来看看,然后从装。再照着做一个

网友:
建议买个翼龙的慢速机玩玩先。别买运动型的那个哦,小心摔得心疼。
不过它这个慢速机少了一通道。不利于深入学习。
也可以考虑先弄个电动滑翔机,比较好体会空气的特性。

遥控器我认为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东西你也摔不坏,没必要买破烂货。
一开始呢有4通道就够了,但直升机一般要求6通道,所以没有必要先买个4通道然后再买个6通道,直接买个6通道就OK。

牌子呢,振华的用PCM的调制方法,虽说抗干扰性好,但和其他的接收机不兼容,最好不考虑。不过它的那些接收机啊备用零件之类的都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弄到,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它卖的那个是4通道的,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内。不过振华有一个20通道的,好像是¥900多,超级变态的可以考虑那个。

其他国产的呢都是普通类型的,走的是兼容化的路子,都可以考虑了。
至于FUTABA之类的外国货,千万不要买它的低档机,哪都是国内厂OEM的,性能品质和国产的一个样,价格高出一大截。

有的发射机带液晶屏幕和内置可调整各种数据的单片机。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纯粹是噱头,毫无用处。不如把这个钱化到别处去。当然钞票多得烧了要摆阔也无话可说。
还有的带电脑接口和教练接口。电脑接口可以连在PC上,用于玩模拟器。有点用,但作用不大。电脑上飞和实地飞完全是两回事。教练接口嘛我看就省省吧,没那么多高手每天培着你给你当顾问。

有一点比较重要:一定要可更换晶体得那种发射机,不然到了场地里面发射机一大堆,发射频道冲突可不好。

楼主:
谢谢老大详细解说,不剩感激,你说那20通道的是什么呀,好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