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的无刷电调和无刷马达的3根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5-05-29):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很好的连接~~``我都是直接把电调的线绑在```马达的金属插头上的~~`即不美观也```不实用`````如果焊要的话```下次换马达就不方便了````````大家有的连接有什么奇妙只处````也贴图出来分享啊````````多谢了``

网友:
超级模友  在 2005-5-29 12:34 发表: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很好的连接~~``我都是直接把电调的线绑在```马达的金属插头上的~~`即不美观也```不实用`````如果焊要的话```下次换马达就不方便了````````大家有的连接有什么奇妙只处````也贴图出来分享啊`` ...

用金插,内阻小,插拔方便,休斯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