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的问题

楼主(2005-05-29):
我的ECO用550电机,是13T的改了强磁的
但改磁前后速度没什么变化只是电机和电调温度高了很多甚至电机热得都不转 了可能是烧了。改磁为什么会这样 ?

网友:
出现电流 吧??

网友:
磁極對好暸嗎?

楼主:
电机是老颜改的,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水套不行?但没改磁时电机就不那么热!怎么办啊!郁闷

网友:
不清楚暸~妳們怎么全是怪毛病~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5-29 05:18 PM 发表:

磁極對好暸嗎?

磁瓦装反只会导致电机反转

网友:
天籁神兵  在 2005-5-29 06:06 PM 发表:

磁瓦装反只会导致电机反转

我的意思不是反暸~而是磁極亂暸~

网友:
重新消磁,呵呵

网友:
痲煩死然后再纍死~最后還沒弄好~氣死~

网友:
然后再伤心死

网友:
哈哈 和我的问题一样 我的550跑8节电池温度到是不高 就是跑不了多久 要经常拆开清洗铜头

网友:
我知道你的水冷```(你说的是你做LCJ那条吗)水套后面那一点点冷不了```前面会非常烫D

网友:
看看水冷顺畅么

楼主:
看来是水冷的毛病了

网友:
电机的进角是不是改变了?

楼主:
怎么办还是用没改的吧,电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网友:
我自己改的也是 看来还得买成品电机 自己改的总是不合适

网友A:
换个小点的浆试一试。

网友B:
谢谢老贾,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