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宝总成套件 238 可以使用ESKY4通道的设备吗?

楼主(2005-05-29):
如题,请执教!ESKY的配件太少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前几天问了模型,说是可以,但我看了图片,1是舵机有点不一样,esky是用双面胶,嘉宝用螺丝;2是4合1安装位置不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多动动脑想想办法,多动动手改装改装,要不然怎么叫DIY啊!
告诉你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我就把嘉宝的电子设备成功地移植到了雷鸟的身上,不但可以飞,还飞得挺好。
试试吧,DIY是一件令人很快乐的事情哦!

楼主:
五亭  在 2005-5-29 22:41 发表:

我也想知道,前几天问了模型,说是可以,但我看了图片,1是舵机有点不一样,esky是用双面胶,嘉宝用螺丝;2是4合1安装位置不同。

恩,看来是不能原封不动的移植了。

楼主:
xiaohong-0001  在 2005-5-30 09:48 AM 发表:

应该是可以的,多动动脑想想办法,多动动手改装改装,要不然怎么叫DIY啊!
告诉你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我就把嘉宝的电子设备成功地移植到了雷鸟的身上,不但可以飞,还飞得挺好。
试试吧,DIY是一件令人很快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