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 900mah 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要多少啊?

楼主(2005-05-29):
8.4v 900mah 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要多少啊?

楼主:
还有~~还有 谁能给发个能充这块电池的充电器图 小弟想DIY

网友:
充满10.5V,电流随便,只是注意大电流充的时候要充满自停,要不电池就费了,充电器图纸论坛有不少,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请问,怎样才算大电流,我的充电器7.2V 500MAH,充7.2V 1800 和8.4V 3000MAH可以么?

网友:
cough  在 2005-5-31 09:28 PM 发表:

请问,怎样才算大电流,我的充电器7.2V 500MAH,充7.2V 1800 和8.4V 3000MAH可以么?

不行啊,冲7.2V的电池要用10.8V以上的电压才能冲,冲8.4V的要用12.6V以上的电压来充电啊。

网友:
蓝天-上海  在 2005-6-1 11:05 AM 发表:

COUGH充电器上写7.2V输出.(你的充电器和我一样)我测量过,其实输出的有12.1V.
应该没问题吧.楼上.

写着7.2V输出,实际12V,这个就看里是什么变压器,如果是普通变压器电源,没有稳压模块的,是有电压升高的情况,接上负载电压就会降下来了。

网友:
呵呵,小苏成老手了

网友:
cst  在 2005-6-1 07:35 PM 发表:

呵呵,小苏成老手了

跟你学的呀:)

网友:
qidao86129  在 2005-5-29 07:38 PM 发表:

8.4v 900mah 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要多少啊?

如果你真能diy的话,说明你有一定的电子及动手能力,那你可以照我的方法作:

  只需考虑电池组(或单体)的标称电压,用它乘以1.2,以此为根据,找手边的或做

能提供2~3A的稳压电源,也就是要保证当电池(组)接上时电压不能下跌的功率足够

的稳压电源,我想这对于能diy的人不是个问题,充电电流不需考虑.这种方法保证电池不会发热,也

决不会过充,原因很简单.且成本低.适用所有可充电池,充3~4小时即可达80%,即使充24小时也不会

过充,缺点是体积大点,试试吧.

[ Last edited by 夜鹰 on 2005-6-4 at 23:35 ]

网友:
qidao86129  在 2005-5-29 07:38 PM 发表:

8.4v 900mah 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要多少啊?

电压不管,用90mA充电,充满必须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