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冷的想法

楼主(2005-05-29):
能否像土匪那样,把电调水冷的方式用到马达上去呢?

铝导热快,放船壳外直接和水流接触,通过大流量的高速水流带走马达的热量

不知道这种散热方法会不会比水套的好,没试过,个人感觉应该会好些的,

烦劳哪位朋友试试,做个看看效果如何

这是土匪的,第二副图片这样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338

画的草图,大家将就些阿,嘻嘻

网友:
要等热量传到船底的话。电机可能已经受不了啊`

网友:
dannyzdzd  在 2005-5-29 08:19 PM 发表:

要等热量传到船底的话。电机可能已经受不了啊`

那到不会,cpu也不是风扇直接吹cpu的
lv的热储量挺大的,但是比水肯定差远

网友:
不如开2个洞把电机铁皮直接和水接触````

网友:
呵呵,你能完全接触吗?

楼主:
铝导热快,应该能迅速把马达的热量传递过来的,再通过水流散热

要把马达直接和水接触的话,估计不行,制作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还要考虑到电极和水接触可能造成漏电的

网友:
好!!有想法!!
但就真正应用的话,我想说两句:
1、对于低速船也许行,对于高速船在行驶时只有船尾那一点点与水面接触,这时候的散热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铜比铝的导热效率更高,如果材料用紫铜做那会更好!
3、金属散热器与船体的结合部怎样处理?常见的船体是玻璃钢或塑料(ABS),散热器与船体不能焊接,靠胶粘合其强度存在隐患。
4、难道去修空调店买几米紫铜管绕成水冷管会很困难?

网友:
在土匪之前,我也有楼主的想法.马达用铝片全包固定在马达座上,马达座也是铝片制作,有一部份就是船底,结合部用木条加环氧树脂胶加强,船头高速离开水面,就靠风冷,速度降下来就用水冷,我认为是可行的,至于结合部会否因高温造成裂开,我认为有风泠和水冷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土匪的电调固定在船底,看上去是用热熔胶粘合的,既然热熔胶都可以,那么环氧树脂是应该没问题.不过还是要试过才知道行否.我认为用水套水冷,万一胶水管或者水套漏水,就容易造成沉船事故.而这种冷却方法就没有这种隐患.
另外土匪的电调直接穿过船底与水接触,不利于维护.我的设想是,用一小块1MM的铝板做船底,电调经过硅脂固定在铝板上,这样电调就不用做水冷套了.也容易拆卸.
以上冷却方法可以减少船的重量,因为加了水套(铜比较重)水管还有循环的水流,船的重量会增加.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5-30 at 21:54 ]

网友:
好想法 但须实践

楼主:
同意8楼的,过段时间改改看效果

楼主:
不过估计K100的那种底座加工起来比较麻烦,呵呵

都初哥,没啥专门的工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