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不能用了,求解!

楼主(2005-05-29):
今天早上一大早起床想用G2练直机,第一回合还正常,然后突然失控,现象是跟没连
遥控器
一样,线还没时间测,但遥控器拿去遥控飞机,正常,有人遇到过我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可能线头断了接触不好?检查一下。

网友B:
插头接触不好,遇到过。

楼主:
线重新焊了一下,还是有问题。请问有没有线路图,我想测一下线。
还有,有没有可能是发射机的接头有问题。
[ Last edited by david-sz on 2005-5-30 at 11:21 ]

网友C:
有没有自旋现象?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5-31 08:47 AM 发表:
有没有自旋现象?
是完全不受控制,就象没接一样,刚才卸了G2,现在还没装完,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