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稳定翼杆一边断了5毫米左右,怎么办 ?

楼主(2005-05-29):
请问是剪断另一边5毫米可以不?
还是不去管它,

网友:
他的固定位置时可调的,你把璇翼头上那个固定平衡杆的
内六角罗丝松开,把长的一端向短的一端挪挪,使两边相等即可,注意完毕后把内六角罗斯上紧。

网友:
luodongyan  在 2005-5-29 08:39 PM 发表:

请问是剪断另一边5毫米可以不?
还是不去管它,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根轴断了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