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稳定翼杆一边断了5毫米左右,怎么办 ?

楼主(2005-05-29):
剪断另一边5毫米怎么样??????????

网友:
直接把它下下来扔掉,然后去弄根相同直径的自行车辐条,裁成原来的那么长再装上去就行。注意两边长度要对称并且平衡翼片的角度要相同且不要大于10度就好。我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自行车辐条是什么,而且自行车上好象没这么小的塑料配件吧 ????

网友:
晕,自行车钢圈上的钢丝啊.

网友:
自行车辐条非常好用,韧性也好,飞起来稳

网友:
平衡翼杆越短直升机越不稳定,但是可以增加平衡翼杆两边的配重来改善啊。

网友:
如果只是一边断了一点,没关系,把旋翼头拆下来,可以看到控制盘上有两个内六角的固定螺丝,螺丝拧松后,把平衡杆两端调整一样就成了。即使平衡杆从中间断了,也不用怕,断了更好,把两个断杆整成一样长继续用, 一边用一个内六角螺丝固定就成了,以后调节平衡翼还简单呐。我的平衡杆撞断了以后一直这样用,现在已经比原来短了四分之一,雷鸟照样飞,比以前还灵活一点,稳定性几乎没变,仍然可以单手接机,单手放飞。

不建议换车条,因为重量增加了,毕竟小电直动力太弱,要知道重量就是这样一点点加上去的,毕竟一根碳杆才几块钱(不是在这个网站上买)。

网友:
买个练习架就有四根炭杆了!你可以断四次都不怕,换上就好。

网友:
我今天仔细检查了下了机了,发现尾管裂了,除了换还有什么好办法.406或502能粘住吗?

网友:
可以啊,随便用什么管子都可以,小竹棒都可以,哈哈

网友:
尾管我在展会买的,9块钱一米,我买了2根。不过现在尾管还没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