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连接不上电脑(98根本找不到)

楼主(2005-05-29):
插上去无反应啊,根本就找不到新硬件?????

网友A:
不会有的,别找了.除非你装了ppjoy,可以在里面添加新硬件.

网友B:
这个模拟器的问题还是让大家帮着回答吧,我早玩G2了。以前飞油机那会用这个模拟器,很久不用,都忘光了。

网友C:
在网上下载一个“PPJOY”,你可以在百度搜索里直接查找,然后看这个网址:
http://www..com/Technica/C231001T3.htm
跟着一步一步地设置就行了。
如果不行再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