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把小暴龙飞到了遥远的地方,在远处轻轻的摔了。。。

楼主(2005-05-30):
由于我还不会飞航线和对头悬停,昨天把机机飞的老高,后来上面的风很大,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机机越飞越远,远处是一排农民的房子,黑乎乎的,我的机机正好飞在房子的前面,我什么都看不清,只看到一个小方块,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姿态了,当时机机离我的距离在200~300米之外了,我想把机机掉头飞航线,飞回来,无奈一是水平不够,二是机机的姿态根本看不清。。。

我当时头脑还算冷静的,决定把机机降落,我一点点的收油门,从远处看,机机好像一张纸片一样,慢慢的飘落下来,掉在地上,我赶紧跑过去,发现摔段了一边的脚架,其他都没有问题,长舒了一口起,但找不到段掉的脚架了。。。。

最后找了老半天,竟然在草丛堆里找到了段落的脚架,现在用502粘了一下,暂时先飞了,又问Cityknight买了一副北京青年的脚架,如果粘的脚架在坏的话,就换青年的了。。。。

网友:
给个建议你,发挥你的百米冲刺速度奔跑过去,看清楚情况了,降落...

当然,只建议与刘翔速度差不多的人使用此方法,百米跑不合格者不要这样白费力气....哈哈哈....
zhan.zhan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zhan.zhan  在 2005-5-30 10:43 发表:

你如果有平衡仪.就能躲过这次劫难了

一样的,用平衡议的话,就是直直的掉在地上,我现在也是直直的掉在地上。。。。

网友:
没错 450飞远了就是看不清 我也这么摔过一次 当时也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过去,晚了。塑料机身都摔裂了。电直还是在近处飞吧,昨天把小龙往30油直前一放,顿时感觉就像一匹马前面站了一只狗^_^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30 01:43 PM 发表:

没错 450飞远了就是看不清 我也这么摔过一次 当时也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过去,晚了。塑料机身都摔裂了。电直还是在近处飞吧,昨天把小龙往30油直前一放,顿时感觉就像一匹马前面站了一只狗^_^

呵呵 说得对 反正我飞不离开自己20m 太小了!!!!!!!!!!

网友:
建议以后飞的时候带上高倍望远镜和尼龙丝绳,高倍望远镜看远处的飞机,尼龙丝绳象放风筝一样牵着飞机

网友:
还是近点好哦
小心为上
多多练习;)

网友:
不错 够快!450调好了真是太稳太好飞了!今天去丰模,有一哥们正好在修esky 我帮他看了看,手痒飞了一下,结果悬停都。。。。。。。不知是我技术退化了 还是被450x给惯坏了

网友:
不是你给惯坏了
从差的飞好的要个适应过程
从好的飞差的更要个适应过程
E-SKY的飞机我也飞不好呵呵

网友:
korg  在 2005-5-30 10:39 发表:

给个建议你,发挥你的百米冲刺速度奔跑过去,看清楚情况了,降落...

当然,只建议与刘翔速度差不多的人使用此方法,百米跑不合格者不要这样白费力气....哈哈哈....

有这速度我就去参加奥运会了,自己买个直升机玩

网友:
最好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控制飞机,这样可以快一点啦,也不用跑。

网友:
还好,有残骸可捡,有时可能尸首都被别人捡跑了.那才叫惨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30 08:50 PM 发表:

不错 够快!450调好了真是太稳太好飞了!今天去丰模,有一哥们正好在修esky 我帮他看了看,手痒飞了一下,结果悬停都。。。。。。。不知是我技术退化了 还是被450x给惯坏了

怕是飞机太烂,就像我以前的35号!!我是飞一次修一次,当然我是新手可是也不至于次次摔啊~~~我飞雷虎50也没有摔过。。。。。

网友:
雷虎当然比35#好飞了 油直电直操作感觉还真有些不同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6-2 at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