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伞翼机的请进

楼主(2005-05-30):
小弟打算在近期做一个伞翼机,
要求是载重大约在20公斤左右,可搭载摄象机或数码相机,即可进行航拍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有可以参考的设计理念

具体一点更好,选用什么舵机/发动机/操纵装置等等

本人理论功底有限,所以只好向众大侠求助!!!!

网友:
载重20KG! 飞机要很大吆!
你要是没有设计制造经验的话.有难度!

你再三思.........

论坛里有很多热心人.高手.大家会帮你的!

网友:
先做个小的吧!

网友:
我做过小的伞翼机(1米2),速度很慢,感觉不太好飞。

网友:
20kg 汗一个,可以把小狗带上天了

网友:
3dhx  在 2005-5-30 10:49 PM 发表:

我做过小的伞翼机(1米2),速度很慢,感觉不太好飞。

我也在做,可以给个图吗?

楼主:
我也和“老大”反映了一下,
老大好不容易,答应让我先整个小的试试,
那么,哪位大侠做过载重大约在5公斤的伞翼机???

[ Last edited by blackangel on 2005-6-1 at 10:48 ]

楼主:
其实我不需要完全DIY,我只需要把大量的现成的设备垒加在一起就成,资金来源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不是太离谱就成!!!!

所以我觉得设计起来应该不是太难,不是吗?

网友:
我的建议(供参考,炸机别怪我哈。):
(1)按一个较大型靶机的图纸做一个机身,适当加大平尾和垂尾的面积。
(2)伞翼:初级的纵梁一般为直的,但高级一点的翼纵梁为S翼型。前面三角的角度应比布的角度小(具体角度很重要,做不好升力就没有了),安装角不要太大,太大易失速。
(3)伞翼机的升力比固定翼小得多,升阻比一般只有4以下,因此飞机的拉力与总重量的比一定要大于1:2。
(4)普通舵机根本不行,可参考航空模型第三期,把4个舵机并联控制方向,把4个舵机并联控制升降,把2个舵机并联控制油门。用大容量电池供电。
(5)注意翼的强度和支架的强度。
(6)要载重5公斤,机体估计有10公斤吧。
(7)用汽油机吧,静拉力应在8公斤以上。
(8)关键部位是伞翼部分,它是成功的关键,布的选择:做雨伞哪种布才几乎不透气(透气就完蛋了)。
(9)如果想飞行速度超极慢,可考虑用柔性翼(类似于动力伞)。用拉左右伞的绳子控制方向,用油门配合升降舵控制升降,安定性极好。我飞过一个2.5mL发动机的这种商品飞机(厂商忘记了),无尾翼的(方向和垂尾都无),只控制发动机和拉绳,有一次在在空中控制方向拉绳的控制杆落了,结果减小油门后,在空中盘旋,顺利着陆。最小转弯半径在2米以下,飞行速度在2米/秒以内。如果资金不成问题,可先去买个这个飞机来飞飞,找找感觉(最近有一期的航空模型杂志上有广告,全套含发动机无设备900元左右)。

[ Last edited by 3dhx on 2005-6-1 at 12:39 ]

楼主:
谢了楼上的兄弟!!!

网友:
呵呵,配个汽油机就得上万,舵机最好不要并联,你可以用futaba14 kg.cm的强力舵机。
如果你要带的载荷很昂贵,建议你的接收机和舵机都用双份的。

网友:
一定要先用其他的东西代替设备。并调好。万一出了问题损失巨大。

网友:
3dhx  在 2005-6-1 12:34 发表:

我的建议(供参考,炸机别怪我哈。):
(1)按一个较大型靶机的图纸做一个机身,适当加大平尾和垂尾的面积。
(2)伞翼:初级的纵梁一般为直的,但高级一点的翼纵梁为S翼型。前面三角的角度应比布的角度小(具 ...

好贴!:顶天立地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