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E-SKY!求助!

楼主(2005-05-30):
手头没有任何E-SKY的调试资料!现在刚买了RD6000和GWS PHA01混控器,调试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1、螺距范围究竟多大?我现在按油机-4~+12,发现电池很容易就又烫又鼓,肯定有问题。2、旋翼头的转速应该大概是多少?3、大概在旋停的位置,升力会突然间增大,有时候又会突然间减少,究竟是E-SKY旋翼头虚位还是混控器有问题也不清楚,(在油门通道接了舵机观察,没发现有抖舵)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4、混控器尾马达动力分配已经最大了,但是还是无法抵消机体的旋转,超级难飞!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5-30 10:52 AM 发表:

手头没有任何E-SKY的调试资料!现在刚买了RD6000和GWS PHA01混控器,调试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1、螺距范围究竟多大?我现在按油机-4~+12,发现电池很容易就又烫又鼓,肯定有问题。2、旋翼头的转速应该大概是多少? ...

1.螺距不需按照死的数值设定,一定按照自己飞行的感觉调整,感觉转速够高升力又够就好了!
2.转速不好说,参考第1条!
3.舵机在大浆高速或者中速受到干扰而抖舵,导致螺距变化,我的也是这样,找到那个容易受干扰的舵机,换掉!
4.大浆螺距高了,调低一些!

网友:
我有碰到楼主遇到的问题3.
发现可能是ESKY的轴和旋翼头间的虚位造成的,以前一直以为是舵机或是发射机问题,后来用FF9和服它把舵机仔细调整后发现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郁闷,电池完蛋了,不知道是因为螺距不对把它搞坏了还是寿命到了,如果寿命这么短,看来电直的费用真是比油的还高啊

网友:
我没什么经验,但觉得舵机不应该受干扰吧。他应该只是执行接收机的指令。一般情况下,如果先接通接收机的电源(发射机不打开)舵机就会抖动。

楼主:
现在确定了,是370主电机的问题,包括电池过热、升力突升都是由于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