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5-05-30):
我的船进水了!
我发现我的船进水了!是在传轴孔进的水!怎么办?
其他都没有问题!唉!真是伤脑筋!用油都塞不住!只要一开动!水就从传轴孔里流进船仓了!
谁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偶感激不尽呀!

网友A:
是不是轴跟轴套虚位太大了?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啊`````用黄油不行你可以试试用凡士林看看啊````凡士林比黄油的粘稠性好啊````不知道你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

网友C:
happynut
在 2005-5-30 05:59 PM 发表:
是不是轴跟轴套虚位太大了?
肯定是了.

网友D:
改大一号轴...

网友E:
晕``我新做的 轴和套的缝隙也有点大```希望不要向楼主一样倒霉`
我觉得在+黄油的时候用注射器打不动啊 烧化也马上就凝固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惹毛了 我用猪油来 呵呵~~

网友F:
塞点拌了黄油的棉絮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G:
不对呀 只要螺旋桨转起来水就会往外抽
你用的是软轴 而转动方向不对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轴套跟轴分别是3.2mm和3mm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打了黄油!还没有试车!不知道行不行!今天下午我要试车了!
如果问题解决了!我发图让各位大饱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