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高最近控制距离奇短

楼主(2005-05-30):
不拉天线 用4VF只有4米就抖舵.
舵机
是辉盛SG-50,换136F就好些,不过还是抖舵.换其他标准舵机就好了,是不是微舵容易抖舵呀

网友A:
舵机是辉盛SG-50的问题~!!

网友B:
那个舵机很垃圾的!

网友C:
是不是摔过?不拉天线抖舵厉害有可能是接收机偏频了

网友D:
换晶体试下,我的飞高地面不拉天线十几米失控,但控制400~500米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好象是SG5O太烂了.

网友B:
舵记恨查,信号好的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