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子里面有用 三叶2冲发动机吊机的吗?

楼主(2005-05-30):
我的TS56十分不稳定,调整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而且经常吊机灭火,害我损失不少,而且经常吊机过热,我想换发动机了,用三叶2冲的大侠出来说说,用三叶2冲吊机也会过热和熄火吗?你们是用三叶多大的发动机配多大的桨?给个参数呀,谢谢。

我现在是TS56+13*4桨吊机。

网友:
我旁边的老鸟,都改成SY的了

网友:
56级的发动机,吊的飞机应该蛮大吧。

网友:
有,jerryfly用47二冲程吊~~

网友:
40级的3D用三叶52,配12×6或者13×4的桨。吊机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superliuliu  在 2005-5-31 11:59 AM 发表:

56级的发动机,吊的飞机应该蛮大吧。

我用来吊40机呀

网友:
我用三叶52,12*6或12*4或13*4的浆,很好用的

网友:
我就用TS56,很容易吊啊,调整是不如三叶,呵呵.

网友:
调整还不如三叶?

网友:
我一直用三叶二冲吊机。前后用过4台新款S46、S52,感觉不错,好调整,也比较稳定。建议用S52,重量几乎与S46一样,但功率大。

楼主:
我看到很多大大都用三叶52+12×6桨吊机,不会过热吗?如果是我的TS56一定要用13×4,如果用12×6肯定会过热的。

网友:
szc,大大什么意思?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6-1 12:12 AM 发表:

szc,大大什么意思?

大大=老大,大哥,大侠,版大,高手,前辈,哥们,兄弟,老师,师傅,兄台,朋友,模友,等等

网友:
哦,明白了,大大~~~

可是这是什么地方的话?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1 12:11 PM 发表:

哦,明白了,大大~~~

可是这是什么地方的话?

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

网友:
哦,你们都准备好了接管台湾了?先把台湾话说好,哈哈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6-1 03:27 PM 发表:

哦,你们都准备好了接管台湾了?先把台湾话说好,哈哈

喂喂,水将军,跑题了,我正在说吊机跟发动机的关系...

网友:
szc  在 2005-6-1 06:31 PM 发表:

喂喂,水将军,跑题了,我正在说吊机跟发动机的关系...

错了,错了是水元帅

网友:
哈哈,我最擅长转移话题咯~~~

网友:
szc  在 2005-6-1 11:32 AM 发表:

大大=老大,大哥,大侠,版大,高手,前辈,哥们,兄弟,老师,师傅,兄台,朋友,模友,等等

这,岂不是所有人都是大大了?
除了一部分不是老大、大侠、版大、高手、前辈、老师、师傅、朋友和模友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