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像450XL了~

楼主(2005-05-31):
昨天买了数个XL的配件,还差个日字型副翼框就可以把旋翼头改造成450XL一样的结构
装好之后用手扳一扳,虚位的确少了许多,有待实际飞行验证~~

网友:
不错不错,好东东,用了不少米吧,电机、设备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
没有买金属件啊。。。

网友:
俯仰控制导板是不是装得太靠前了,打ele舵时,应该会有可能擦到吧。不过这个角度的照片看不太清楚。你检查一下先,免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呵呵!!

楼主:
放心,擦不到,这个冬冬是51的时候就装上咯,经历过7,8次飞行~~
金属零件CP值不高,换上这几个带轴承的部件就已经能很好的控制虚位了

网友:
请问dmagic1:
    你用的450XL配件在哪里买的?
    可以邮购吗?

网友:
NUJUF  在 2005-5-31 02:12 PM 发表:

请问dmagic1:
    你用的450XL配件在哪里买的?
    可以邮购吗?

上海鸿飞模型应该有邮购的

楼主:
NUJUF  在 2005-5-31 02:12 PM 发表:

请问dmagic1:
    你用的450XL配件在哪里买的?
    可以邮购吗?

我是在广州的店买的,暂时还没有发现他们开展网上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