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改装的大侠请进来,我把我的飞艇吊舱拆了,望多多指教

楼主(2005-05-31):
我把我的飞艇吊舱拆了,想改装一下,主要目的是:

1。 增加动力,延长飞行时间,原来的电池是2.4V 80mah,太小了,呵呵

2。增大遥控距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呵呵

3。这么小的电机我能用6伏的电池吗

[ Last edited by 米奇生活 on 2005-5-31 at 14:38 ]

网友:
最好还是用2.4V的,但是可以用大容量点的电池

网友:
 米奇生活  在 2005-5-31 13:29 发表:

我把我的飞艇吊舱拆了,想改装一下,主要目的是:

1。 增加动力,延长飞行时间,原来的电池是2.4V 80mah,太小了,呵呵

2。增大遥控距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呵呵

3。这么小的电机我能用6伏的电池吗

   你这三条好解决:
1.把2.4V 80mah氢电(6克多重)换成3.6V240mA里电(4.6克重)不但减肥近两克,飞行时间增至3倍。
2.在飞艇吊舱上加长接收天线;发射机有“三个办法”。
3.不能!

楼主:
HOBOS兄弟,发射机有“三个办法”是哪三个办法呀?

楼主:
已经在雪圆处购买3.6V240mA里电了,呵呵,就等着收货了

网友:
米奇生活  在 2005-5-31 14:06 发表:

HOBOS兄弟,发射机有“三个办法”是哪三个办法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7

楼主:
遥控设备的升级中,相对来说最易搞定的就是加大遥控距离,一般有三种办法:
1.增长发射和接收天线的长度。
2.在许可的范围内适当增高发射机电池电压。
3.把原发射机的发射管提高一个级别,如把小功率的换成**率的。这三条中第三条效果最为显著,三条同时并举,效果意想不到的好!

网友:
米奇啊!看说明书,好像飞艇原配有一罐氦气,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楼主什么相机?蛮清楚嘛

网友:
米奇你的飞艇用的什么气,怎么回收。不飞的时候放在家里不方便

楼主:
说明书上的可能是国外的成品气,一小罐,就像打火机气瓶一样,要是我们有就好了

楼主:
黄飞鸿  在 2005-5-31 03:20 PM 发表:

米奇你的飞艇用的什么气,怎么回收。不飞的时候放在家里不方便

我也在郁闷呢! 好像气口有单向阀,只能充不能放,我问工厂,工厂是这样回答我的----没事你放气干什么?!

网友:
米奇生活  在 2005-5-31 15:35 发表:

我也在郁闷呢! 好像气口有单向阀,只能充不能放,我问工厂,工厂是这样回答我的----没事你放气干什么?!

网友:
米奇生活  在 2005-5-31 03:35 PM 发表:

我也在郁闷呢! 好像气口有单向阀,只能充不能放,我问工厂,工厂是这样回答我的----没事你放气干什么?!

家里地方小,充气放着碍事。还有就是到远一点的地方飞,充上气带着也不方便。我有一个打气泵想把气抽回钢瓶,可不知抽氢气危险不?一般钢瓶几个压?抽氦气安全吗?我这里没有氦气买呀

网友:
氦气肯定安全啦,氢气我可不敢用

楼主:
黄飞鸿  在 2005-5-31 03:20 PM 发表:

米奇你的飞艇用的什么气,怎么回收。不飞的时候放在家里不方便

我冲的氦气,你的氢气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说道这个艇把我气死了.拿回来都好几天了.一直找不到氦气,没事干就拆那个吊舱了,可是拆开发现装不上去了(两个臂使用一个小螺丝拧的,可是厂家拧完后用502粘上了),只好把一个臂拗断了,旋上螺丝,再用502粘上,现在也有点像电直的双浆了.郁闷.........还好今天逛街的时候问街上卖气球的充氢气安不安全,她说如果是店里买的纯度高的是会危险,但是自己做的没问题.就在她那里加了氢气,终于飞起来了,但是由于两个臂不对称,现在很郁闷了.希望有能改的哥们帮忙看看啊......谢谢了!!!!!!!1

网友:
什么什么?卖氢气的妹妹是这么说的?纯度高的才安全啊!就算遇火也只是燃烧不会爆炸。纯度不够混进空气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纯度低的,如果混入空气,遇到火就爆炸。

已经出过卖氢气球的气体爆炸事件了。

所以没事千万别碰氢气,人家气球还不要紧,你这个飞艇可是猛多了。

网友:
chendang  在 2005-6-2 05:12 发表:

说道这个艇把我气死了.拿回来都好几天了.一直找不到氦气,没事干就拆那个吊舱了,可是拆开发现装不上去了(两个臂使用一个小螺丝拧的,可是厂家拧完后用502粘上了),只好把一个臂拗断了,旋上螺丝,再用502粘上,现在也有 ...

这个mm刚好说反了!

小心爆炸!

网友A:
改成 3.6V 后如果电机和电路发热厉害,可以在电池与电路之间串二极管解决。使用最普通的 4001 就行,一个的压降约 0.6-0.7V 。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大指点! 现在就等雪圆的电池了

网友C:
晕死..............但是这个艇身也不是很大啊......应该没有问题的.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