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一分钱,立马改善混控臂效果。(有图)

楼主(2005-05-31):
小暴龙原来的混控臂有间隙大的问题,现在你只要按下面的做法,马上可以令混控臂升级,该方法同样适用于金属混控臂。
1.从螺丝备用包中找出2个M1*6的螺丝(就是用来锁尾桨变距球头杆的黑色螺丝).
2.将原来混控臂中的销子用镊子顶出,然后用尖嘴钳拔去.
3.在混控臂内端的孔内涂一点R48,然后锁紧螺丝,完成。注意:螺丝不要锁得太紧,混控臂要可以自由转动才可以.

未改前间隙很大!

拔出销子.

完成后的样子,间隙哪里去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31 at 15:50 ]

网友:
好创意!
把所有能动的关节都装上精密軸承,是否更好呢!

[ Last edited by 遥控汽车 on 2005-5-31 at 14:07 ]

网友:
iceman这个虚位会影响到机机的那个方向的特性呀。我打算升级来着,但不知道是否对我现在的机机有效果。是不是会影响到俯仰和副翼,对螺距有效果吗?

网友:
iceman大大
如果沒有看錯,您的SF/L臂及向位器插銷應該都是歪的,這樣的機子飛起來應該很不穩及左前右後的情況,要嗎就是螺距曲線設定有問題!
以上是個人淺見.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5-31 03:24 PM 发表:

iceman大大
如果沒有看錯,您的SF/L臂及向位器插銷應該都是歪的,這樣的機子飛起來應該很不穩及左前右後的情況,要嗎就是螺距曲線設定有問題!
以上是個人淺見.提供給您參考

不好意思,不明白你的意思,不妥之处请用箭头在原图指出,谢谢!飞行非常稳定,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我为了拍摄方便可能将他扭曲了。第二张图图中的销子已经拉出来了,所以有歪斜问题。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31 at 16:04 ]

网友:
只是提供給您參考!別無他意,一般飛行油門搖桿收到底,搖臂部分是平行狀態,螺距是-2度,如有誤請指正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5-31 03:44 PM 发表:

只是提供給您參考!別無他意,一般飛行油門搖桿收到底,搖臂部分是平行狀態,螺距是-2度,如有誤請指正

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但我的机机油门不在最低,为了方便拆出销子,所以是在负螺距的情况。正常情况下是水平的。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5-31 03:44 PM 发表:

只是提供給您參考!別無他意,一般飛行油門搖桿收到底,搖臂部分是平行狀態,螺距是-2度,如有誤請指正

如果是3D飞行的话好像油門搖桿要放在中间位置,搖臂部分是平行。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31 16:03 发表:

如果是3D飞行的话好像油門搖桿要放在中间位置,搖臂部分是平行。

沒錯!因3D飞行螺距曲線和一般飞行螺距曲線設定不同,感謝指導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5-31 at 16:36 ]

网友:
iceman  在 2005-5-31 16:00 发表:

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但我的机机油门不在最低,为了方便拆出销子,所以是在负螺距的情况。正常情况下是水平的。

感謝說明!我已了解

楼主:
daka  在 2005-5-31 02:33 PM 发表:

iceman这个虚位会影响到机机的那个方向的特性呀。我打算升级来着,但不知道是否对我现在的机机有效果。是不是会影响到俯仰和副翼,对螺距有效果吗?

对PITCH 有直接影响,可以使机机飞行更稳定,抗风能力应该得到增强,PITCH操作精度得到加强。

网友:
插销改成了螺钉,拧紧螺钉以减小虚位.
效果好吗?

网友:
明白了,谢谢iceman大大的指点。
咱们这个版面有iceman、飞翔和青年几个高手真是不懂机械模友的福气呀。呵呵!
有时看到你们争论问题都感觉特别爽哦!
多拟些题目谈谈吧!
青年转投油直了,估计是少有来了。

网友:
daka  在 2005-6-1 12:08 AM 发表:

明白了,谢谢iceman大大的指点。
咱们这个版面有iceman、飞翔和青年几个高手真是不懂机械模友的福气呀。呵呵!
有时看到你们争论问题都感觉特别爽哦!
多拟些题目谈谈吧!
青年转投油直了,估计是少有来了。

青年估计是舍不得这里的! 这么好的气氛, 这么多的朋友!

楼主:
daka  在 2005-6-1 12:08 AM 发表:

明白了,谢谢iceman大大的指点。
咱们这个版面有iceman、飞翔和青年几个高手真是不懂机械模友的福气呀。呵呵!
有时看到你们争论问题都感觉特别爽哦!
多拟些题目谈谈吧!
青年转投油直了,估计是少有来了。

不客气,本来我以为自己第一个发现这个方法,昨天到鬼佬网上发现他们早以发现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也一样。还有其他的东西改装也不错,稍后发帖。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 09:44 发表:

不客气,本来我以为自己第一个发现这个方法,昨天到鬼佬网上发现他们早以发现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也一样。还有其他的东西改装也不错,稍后发帖。

老是看到你们上国外的几个网站,到底是哪几个啊,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tomye  在 2005-6-2 02:30 PM 发表:

老是看到你们上国外的几个网站,到底是哪几个啊,能推荐一下吗?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forumdisplay.php?f=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