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改装船的重心问题

楼主(2005-05-31):
已经购入百威玩具船,不清楚船体重心应位于何处,望大虾指教。十分感谢。
(我以前是玩空模的:))

网友A:
船的重心没有飞机那么讲究.关键是中线的重心,船放在水面上不要倾斜.至于前后重心,可以通过吃水线估算.如果是快艇,重心太靠后,船头太容易翘起,不容易进入滑行;重心太靠前,虽然压得住船头,但为了顶起船头就要消耗一部分力.所以我认为要在试验中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