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滴老锂电有点小鼓了,还能不能用啊??

楼主(2005-05-31):
充放电不超过10次,没办法,工作忙一直没时间玩,原来中间还有点硬,现在有点小鼓了,不过不严重.问哈子专家,这东东还敢用吗?如果万一假如出问题的话,会出什么问题呢?爆炸?起火???

网友:
如果是锂聚就可以用可能飞行时间短一点

网友:
能用的吧!锂电有气泡很正常,多少的问题。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那块7.4v的电池都已经怀过两次孕了,现在消下去了一样好用

网友:
小鼓不怕的,我说的小鼓指:电池的蒙皮不是吸着电芯的,而是有一点点空气在里面的感觉。
这个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鼓得很离谱,连热缩摸都撑起来的话,这样就代表电池不行了...不过还可以用,而且充电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

楼主:
szc  在 2005-5-31 11:41 PM 发表:

小鼓不怕的,我说的小鼓指:电池的蒙皮不是吸着电芯的,而是有一点点空气在里面的感觉。
这个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鼓得很离谱,连热缩摸都撑起来的话,这样就代表电池不行了...不过还可以用,而且充电 ...

我滴锂电就是老大说的这样,感觉有点空气,但外观上看不大出来,捏起来有感觉,看来这东东还能用...偶充电用的是7.2V手机充电器,想必不会有问题,手机电比这种电脆弱多了

网友:
哪里,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的,刚好相反:)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6-1 08:11 AM 发表:

我滴锂电就是老大说的这样,感觉有点空气,但外观上看不大出来,捏起来有感觉,看来这东东还能用...偶充电用的是7.2V手机充电器,想必不会有问题,手机电比这种电脆弱多了

捏起来有点空气那样的鼓是没有问题的,放心

但是你用手机充电器来充电我就不放心了,手机锂电有电路板保护的,而模型的是没有的,小心啊!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6-1 08:11 AM 发表:

我滴锂电就是老大说的这样,感觉有点空气,但外观上看不大出来,捏起来有感觉,看来这东东还能用...偶充电用的是7.2V手机充电器,想必不会有问题,手机电比这种电脆弱多了

不能用手机的充电器来充,一般都会过充的,用专用的充电器吧。

网友:
顺路问一下
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对充电电流有控制吗?会不会以1000ma以上的电流冲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