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31):
教练机外观都不怎么好看,其他好看的又不好飞,高手们能不能介绍一个好飞的,好看的!!!!

我以前玩车,不知能不能把车的发动机加在飞机上!? 给点建议! 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有下单翼的教练机

网友:
介绍你飞小金星吧!!!

楼主:
外观不好看

网友:
老老实实照着去做,否则你会死的很惨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一些类似于3A的中下单翼飞机比较好飞,比教练机好飞得多~~~比如。。。加了下拉和右拉的兰宇的净~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31 09:04 PM 发表:

其实我觉得一些类似于3A的中下单翼飞机比较好飞,比教练机好飞得多~~~比如。。。加了下拉和右拉的兰宇的净~

请不要误导别人,人家是初学者,当然是要先飞练习机了!!!并且上单翼最好,我就越看越喜欢小金星,最近我带别人飞,越飞越喜欢这款!!

网友:
我也是觉得cap-232好看,所以我第一架飞机就是买了它,可是飞一次摔一次,每次在天上都没有超过1分钟。后来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去买了一架练习机,确实比232好飞多了,我觉得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先不要想好看,先想好看你要用钱来堆!!!
老老实实把两个练习机炸得不能修补,之后再去想买好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