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级舵机

楼主(2005-05-31):
自制超级舵机,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
舵机不用接收机的电源,自己有12V电源,电路板我想也需要自己制造,有没有高手有此类舵机原理图或电路图的,发给我好吗?谢谢先拉,

网友:
如何超级?

楼主:
这个舵机是用来控制汽车方向盘的,有成品舵机可以用来控制方向盘的吗?有的话也可以介绍给我啊

网友:
真车方向盘?不是吧!

网友:
GWS有,航天飞机上用的

网友:
汽车自动驾驶不是通过舵机带动方向盘实现的

网友:
要那么大的舵机干什么啊?

网友:
hzku  在 2005-5-31 09:46 PM 发表:

要那么大的舵机干什么啊?

不会是要搞汽车bomb吧

网友:
有一个思路:用小舵机的控制板在输出端驱动光隔,光隔在驱动H桥控制电机,将反馈电位器直接接到受控轴上,不知能否成功,我减速箱是直流电钻的行星减速器,电机是540,还没实验呢,如果成功还是闭环呢

楼主:
汽车自动驾驶不是通过舵机带动方向盘实现的
那是通过什么来自动驾驶的呢?

楼主:
kmmydd
上等兵

积分 129
发贴 40
性别  男
注册 2005-4-15
状态 在线  GWS有,航天飞机上用的
飞机上用的买不起啊

网友:
搞遥控器汽车?恐怖活动?

网友:
找个舵机拆个线路板就可以了阿,不管你要做多大的舵机,只要装个反馈电位器给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另外汽车上是不是用差速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