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第一次做的KT3D,望大家多指点

楼主(2005-05-31):
电子设备还没有安装

楼主:
我用美纹纸粘的副翼,KT板的膜揭掉后用透明胶带粘不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胶带否

网友:
不错,主翼好想没补强吧!

网友:
kmmydd  在 2005-5-31 08:40 PM 发表:

不错,主翼好想没补强吧!

距前缘1/3处有黑影啊

楼主:
主翼的加强也是先用电烙铁烫出凹槽,埋入碳纤棒,再用美纹纸封住!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31 at 22:11 ]

楼主:
机身用双层KT板,中间用电烙铁开槽放碳纤,然后用双面胶粘合!
木条与碳纤的粘合用的是AB胶,先在木条上用美工刀开了V型槽,碳纤要埋入一半以上,然后再用AB胶填入粘合!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31 at 21:43 ]

楼主:
尾翼部分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31 at 21:29 ]

楼主:
用回型针,热溶胶固定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31 at 21:31 ]

楼主:
机翼与机身的连接用了极少的热溶胶,依然很牢固!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31 at 21:36 ]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搂主用的是9050还是1047?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5-31 10:12 PM 发表:

做的不错,顶一个。搂主用的是9050还是1047?

网友:
不错!楼主做的比我的强多了!

楼主:
szc  在 2005-5-31 10:25 PM 发表:

不错!楼主做的比我的强多了!

没有前辈的帖子我也做不成的啊,现在就是安装电子设备有点困惑,不知从和下手

网友:
电子设备很好安装啊
首先看看接收机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装舵机,看好位置装舵角,然后装马达,最后用电池来配重,就可以了。呵呵,祝你成功!

网友:
 漂亮的KT机机,企待快点完工,然后试飞,上点照片看看:) 祝成功

网友:
楼主搞美工的,在企划部(广告部)工作,条件便利,哈哈,赶快穿衣服哦

网友:
我也想做,请问搂住几个问题:你用双层会不会有点重啊?看论坛其他的帖子大都用一层,重量都在三百克左右。还有看图好像用的是ele的普及无刷吧,我也是这套动力,想知道这套动力能不能吊机阿,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5-31 11:13 PM 发表:

我也想做,请问搂住几个问题:你用双层会不会有点重啊?看论坛其他的帖子大都用一层,重量都在三百克左右。还有看图好像用的是ele的普及无刷吧,我也是这套动力,想知道这套动力能不能吊机阿,该怎么配置呢?

如果全套重量控制在350g以内,使用11.1v的锂电池,加普及板无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 现我的小旋风用的7.4v的,都能感觉到,如果再提高2~3v的电压就能吊起来了:) 11.1v我想做垂直爬升都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kobee_j  在 2005-5-31 08:34 PM 发表:

我用美纹纸粘的副翼,KT板的膜揭掉后用透明胶带粘不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胶带否

試試看我的方法
我都是先用雙面膠帶先粘
上面再加一層透明膠帶

楼主:
harrycxy  在 2005-5-31 11:13 PM 发表:

我也想做,请问搂住几个问题:你用双层会不会有点重啊?看论坛其他的帖子大都用一层,重量都在三百克左右。还有看图好像用的是ele的普及无刷吧,我也是这套动力,想知道这套动力能不能吊机阿,该怎么配置呢?

我了减轻重量我做的时候把KT板的表皮揭掉做的,有怕强度不够所以用2层,把碳纤藏在中间也是威力美观,我也是刚学,不知道能不能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