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KY发现新的问题

楼主(2005-05-31):
今天飞了两个机次,发现一个问题。前进时旋翼向左前方偏移,后退旋翼向右后方迁移!向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老师指教。本来感觉自己现在队尾悬停应该没问题了,可是现在...

网友:
你打舵的时候是不是不自觉的打了副翼?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6-1 12:26 AM 发表:

你打舵的时候是不是不自觉的打了副翼?

我只操作“前进”与“后退”,电直反映是“左前”与“右后”。微调我看了没问题,后来检查了平衡翼的攻角和配重都正常。太奇怪了?

网友:
陀螺效应

楼主:
chenzq  在 2005-6-1 10:48 PM 发表:

陀螺效应

不太明白,难道是正常的吗?可是我印象中以前好像不是这样。

网友:
估计你不是老鸟,所以买的是套机,可以这样:
1、发射机打到3D模式,然后开4IN1,这样大浆不会转动,然后打升降舵,看看斜盘是不是有左右方向的倾斜,如果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了!如果有,螺距、副翼舵机换过来,再看,如果左右的倾斜方向反过来了,说明是有一个舵机行程不对,换掉!如果倾斜方向一样,发射机有问题,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betmanofbmw  在 2005-6-6 10:06 PM 发表:

估计你不是老鸟,所以买的是套机,可以这样:
1、发射机打到3D模式,然后开4IN1,这样大浆不会转动,然后打升降舵,看看斜盘是不是有左右方向的倾斜,如果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了!如果有,螺距、副翼舵机换 ...

谢谢您的指点,我确实刚开始接触小电直,买的是4通道的套机。
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我都已经细心观察过舵机和斜盘是否操作中有误差。但答案是:没有。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我更换了一对主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