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改好了。

楼主(2005-06-01):
我改的船,应该不算是玩具了。大家给点意见。谢谢^_^

楼主: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跑不快,油门打到最高时好像听到电机有点空转。会不会是浆将得太高了。

网友:
电机~ 电池~ 换了吧~

网友:
舵装的一个高一个低!!!!!!!!!!!!!!!!!1

网友:
1:呵呵.用C仔的浆+(540or550)的确是比较难起滑换上原来的浆会好一点.
2:换掉你的原装电池吧.那是玩具用的.(你可以考虑买陈团结或者是这个论坛里另外一个名字叫QQ?????的电池-_-!名字不记得了.用过他们的电池才说好.我不是枪手)
3:想你的船跑的快就把舵调上点吧.弯能转过来就好.不需要双舵这么夸张.如果你在下水轴跟万向节的地方装上轴承的话单舵船也能跑得很直.比你双舵轻了不少.
4:听见奖在打泡听声音好象转速很高但是船就是不起滑的原因还是电机转速不够.你得测试下这个电机是否合适做 半侵-!桨 的动力了.
5:半侵-!桨 船在起滑以后只有一半桨在水里.该吃水多少你看着办吧.改天我传我的船上来给你看看.和你的船是一样的哦.

网友:
比我的船好多了!

网友:
请教下,固定电动机的那个东西是木头做的?强度够?

网友:
damafan5  在 2005-6-1 09:44 AM 发表:

电机~ 电池~ 换了吧~

550电机就不用换了,要换就换电池吧````用松下3500`9.6V``````重心要注意哦```````螺旋桨就用原来船原来配的了````打磨一下桨边``

网友:
你的水冷好有个性  啊

网友:
就一个马达?而且好象就是原配的那种380的吧?
那种马达太次了,你用C仔的电调,我想一个23T的540Stock是可以上的

[ Last edited by ladmantis on 2005-6-1 at 20:40 ]

楼主:
sdzqxj  在 2005-6-1 09:50 发表:

舵装的一个高一个低!!!!!!!!!!!!!!!!!1

舍不得另外开孔,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装的,所以个高个低。

楼主:
蜡笔  在 2005-6-1 10:13 发表:

1:呵呵.用C仔的浆+(540or550)的确是比较难起滑换上原来的浆会好一点.
2:换掉你的原装电池吧.那是玩具用的.(你可以考虑买陈团结或者是这个论坛里另外一个名字叫QQ?????的电池-_-!名字不 ...

电池是用老颜的,这个只是临时拍照用的。反而原配的浆好一点?我看上去原配的浆好像没有C仔的浆推出水的角度大,我认识不多,纯正个人看法。改天传我照片,谢谢。

[ Last edited by 心水精选 on 2005-6-1 at 22:43 ]

楼主:
nelsonsky  在 2005-6-1 11:15 发表:

请教下,固定电动机的那个东西是木头做的?强度够?

够啦,用AB粘起来的。是三夹板来的(我们是这样叫的。)

楼主:
简单就好  在 2005-6-1 11:59 发表:

550电机就不用换了,要换就换电池吧````用松下3500`9.6V``````重心要注意哦```````螺旋桨就用原来船原来配的了````打磨一下桨边``

重心怎样配置好?

楼主:
蜡笔  在 2005-6-1 16:34 发表:

你的水冷好有个性  啊

看了不少前辈的做法才做出来的,马马虎虎。

楼主:
ladmantis  在 2005-6-1 20:37 发表:

就一个马达?而且好象就是原配的那种380的吧?
那种马达太次了,你用C仔的电调,我想一个23T的540Stock是可以上的

不是,是C仔的550来的,以C仔说搞个钴电机性能应该会更好,不过我看上了那个SPEED400的电机,如何?

网友:
你就不能搞个750之类的电机吗?

网友:
omgqqpq  在 2005-6-1 11:21 PM 发表:

你就不能搞个750之类的电机吗?

太重了吧

网友:
心水精选  在 2005-6-1 10:46 PM 发表:

重心怎样配置好?

把船放在水面看,船的吃水线是否平行`````船尾重了就把电池向前移```轻了就后移```左右平衡也要注意哦````让船平行水面`````````想船跑得快也要在放船中根据船的姿态来调整```````:

网友:
happynut  在 2005-6-1 11:52 PM 发表:

太重了吧

750能比550重多少?最多几十克罢了,这点重量对船模来说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