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燃油添加剂

楼主(2005-06-01):
现在市场上有不少燃油添加剂,有的说是纳米技术,有两冲程也有四冲程用的。
各位模友,不知这种添加剂放到模型油里对于保护发动机,延长发动机寿命有没有用处?

自己如果用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这种添加剂,自配油是否也能达到或者接近成品油的效果?

网友:
不知道这些添加剂能不能和甲醇+蓖麻油混合到一起哦!
只知道机油不成,谁有兴趣可以试一试哦!

网友:
这些东西目前基本上是针对汽油来设计的,汽油的分子链和模型油差很多,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我看了一个模型的录像。上面说可以用机油代替。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就象以前的2冲的摩托车的发动机一样。汽油加机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用煤油可代替蓖麻油.我試過.

楼主:
hyx6688  在 2005-6-2 08:08 AM 发表:

我看了一个模型的录像。上面说可以用机油代替。其实应该是可以的。就象以前的2冲的摩托车的发动机一样。汽油加机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好像是说机油不溶于甲醇
我最开始的问题是 加了那些号称特耐磨的添加剂以后发动机会不会减少磨损增加寿命

网友:
看你用哪一种添加剂,我用过一种为汽车设计的添加剂在OS50发动机上,效果还好,只是不可以用多。用多了回粘住汽缸。

网友:
青年,你这么弄应该上份意外险呀。太危险了,小心呀。

网友:
青年在搞发明创造。搞汽油的话要小心。那个东西不能见明火。到可以用柴油或者煤油试试。

网友:
如果加汽油的话还要准备一个灭火器另外我们这里原来大家试过自己配的油,用下来的效果不好,发动机会有很多积碳,动力也不够,待速也不稳,只有购买成品油用!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燃油的三个组成部分,其实成品油中还有很多添加剂而这些东东厂家是保密的。我也期待那位模友能够试油成功,以降低大家的飞行费用!!!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3 01:14 AM 发表:

硝基甲烷是增氧、助燃,硝基甲烷不好买试用无水乙醇(99%)。
就是说不加硝基加乙醇也可以?动力 怠速等如何?详细介绍下嘛
加那种特耐磨添加剂会耗油?

要想特耐磨。可以在使用前滴两三滴GB在发动机里。汽车我用过。效果很好。是加在机油里。航模的发动机上没有用过。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到油里混和用。如果能那就可以解决磨损问题。

网友:
还是买成品油好啊,干净方便,里面还有很多添加剂呢

网友:
我试过加"保狮龙"就是加在汽车里运转半小时,把机油放完,跑500公里不拉缸那种.但不溶,产生很多沉淀物.加发动机耐磨剂和修补液也是产生很多沉淀物!看来不行!

楼主:
Hyun  在 2005-6-4 09:30 AM 发表:

我试过加"保狮龙"就是加在汽车里运转半小时,把机油放完,跑500公里不拉缸那种.但不溶,产生很多沉淀物.加发动机耐磨剂和修补液也是产生很多沉淀物!看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