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FMACPD4的步骤是否是:

楼主(2005-06-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nmzg109  在 2005-6-1 07:27 AM 发表:

调整FMACPD4的步骤是否是:

1、调整旋转斜盘方向。

2、在现场将直机侧面向地放平,按调整按钮检测天地间红外温差,再将直机水平放置,按遥控器副翼拨杆使之确定。之后就可以飞行了?

1.按着红色按钮不放,接上直机电源(先开遥控器),听到响声后用手放在右边的小窗口上,看看升降舵动作是否正确(如果不对调1开关)接着再按红色按钮一下,用手放在右边的小窗口上看看左右舵动作是否正确(如果不对调4开关)确定都没有问题.

2 在现场将直机侧面向地放平,按调整按钮检测天地间红外温差(要听到3声以上的响声,才确定场地适合飞行)再将直机水平放置,按遥控器副翼拨杆使之确定。之后就可以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