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有反映速度的差别吗?

楼主(2005-06-01):
以前是用E-SKY原装的
遥控器
和4IN1接收机时,感觉反映速度很慢,打了舵之后,可以感觉到
舵机
转动时的速度不快;现在用了RD6000和GWS的接收机,感觉快了很多,确实是快了很多,肉眼都看得出来。同样的舵机,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现在用的设备里可以调节遥控的灵敏度的,一般初学者都是调节在0%以下,我的是-30%,这个感度对飞行非常有影响,昨天我就是飞了一个灵敏度在+30%的机机,结果摔了。。。。

网友B:
和接收机关系不大,主要是发射机里面的参数不同,效果就不一样。
有些高级发射机有ATV、EXP参数,相对于简单的发射机来讲,这些高级发射机是可以控制舵机在电气性能允许范围内加速和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