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6-01):
我有一个福特吧330的电调,想用在550电机上。550电机的T数不清楚,转速是20000转,不知道能不能用,请教各位!

网友:
330CR是吧?只要是白皮马达,随便用好了!只会烧马达,不会烧电调的

网友:
ladmantis  在 2005-6-1 07:34 PM 发表:

330CR是吧?只要是白皮马达,随便用好了!只会烧马达,不会烧电调的

不负责任的回答

网友:
archway  在 2005-6-1 09:43 AM 发表:

我有一个福特吧330的电调,想用在550电机上。550电机的T数不清楚,转速是20000转,不知道能不能用,请教各位!

没问题用吧

网友:
AI  在 2005-6-1 11:56 PM 发表:

不负责任的回答

干吗这么说我??330用在550上,难道真的会烧马达麽?我的意思就是叫楼主放心的用,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_^我试了一下,用在550电机的车上了,但是跑了大概8分钟(未全速跑)电调的散热片就烫手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老颜,电机和配件我前天就收到了。车子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天气好了就出去爽了^_^

网友:
archway  在 2005-6-2 01:01 PM 发表:

谢谢各位的回答^_^我试了一下,用在550电机的车上了,但是跑了大概8分钟(未全速跑)电调的散热片就烫手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请各位赐教,谢谢!

中低速的跑,电调的Fet管的负担反而比高速的时候大,所以热量也大,建议你放开油门,保持在70-80%左右连续运行,再看看效果.另外检查一下齿轮比,还有就是所有的电线,都换成粗股的铜线,减小电阻.马达并联一个3300微法的电容,可以加强起步的爆发力.

不过干吗车用550呢?各个牌子的540Stock不是很好嘛?配330CR肯定比550强阿

[ Last edited by ladmantis on 2005-6-2 at 20:12 ]

楼主:
ladmantis  在 2005-6-2 08:11 PM 发表:

中低速的跑,电调的Fet管的负担反而比高速的时候大,所以热量也大,建议你放开油门,保持在70-80%左右连续运行,再看看效果.另外检查一下齿轮比,还有就是所有的电线,都换成粗股的铜线,减小电阻.马达并联一个3300微法的 ...

呵呵,咱是穷人,用不起好马达,只好用550先过过瘾了^_^。并联电容是怎么做的?我的电机上已经焊上了消火花电容,会有影响吗?

网友:
ladmantis  在 2005-6-2 08:11 PM 发表:

中低速的跑,电调的Fet管的负担反而比高速的时候大,所以热量也大,建议你放开油门,保持在70-80%左右连续运行,再看看效果.另外检查一下齿轮比,还有就是所有的电线,都换成粗股的铜线,减小电阻.马达并联一个3300微法的 ...

电容是关联在电调的输入端的而不是在输出端而且也不是用来提高爆发力的,另外一点,出问题的话是烧电调而不是烧电机。

网友:
AI  在 2005-6-2 11:02 PM 发表:

电容是关联在电调的输入端的而不是在输出端而且也不是用来提高爆发力的,另外一点,出问题的话是烧电调而不是烧电机。

一般电池的正极同时接电调和马达的正极,负极要经过电调,大电容就是接在电调的正负极上的,极性相同;马达本身的小电容是消除火花的,和大电容不相干.另外在马达上反接1个二极管,可以在刹车时阻断反相电流,保护电调.

顺便问AI高手?大电容到底起什么作用呢?别人一直告诉我说是蓄电在起步时加电流的作用的

楼主:
呵呵,知道了,谢谢各位^_^

网友:
ladmantis  在 2005-6-3 02:38 AM 发表:

一般电池的正极同时接电调和马达的正极,负极要经过电调,大电容就是接在电调的正负极上的,极性相同;马达本身的小电容是消除火花的,和大电容不相干.另外在马达上反接1个二极管,可以在刹车时阻断反相电流,保护电调.
...

在电机上串联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少放开油门后车架的滑行距离,也就是产生自然刹车功能。由于低T的MODIFY电机转数较高,而一般电房是不常刹车的,大部分是滑行入弯,不联二极管会造成滑行速度过快导致需要提早进入滑动状态才能降低滑行速度,串联后就能快速减少滑行速度方便更晚进入滑行状态,联的越多减速效果越明显,一般低T的MODIFY要求最少在电机上以串联最少4个并联状态的二极管而STOCK没有串联的必要,因为本来就很慢了但可以串联一个来保护电调。保护电调实际是一个附带的效果,因为电机滑行时产生的电力有极低的几率击穿电调,而二极速产生自然刹车时正是利用这一部分电力,所以顺便可以起到保护电调的作用。

在输入端并联电容的目的是平缓起动或者是瞬间大油门时产生的电池电压下降波动幅度,因为再好的电池在起动或者是瞬间大油门时实际上提供的电流还是不足的,所以会造成电压瞬间大幅下降,而有了电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这个现象。越大的电容效果越好,但过大的电容会降低充放电速度,目前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同时使用两个小容量高速电容

网友:
AI  在 2005-6-3 11:05 PM 发表:

在电机上串联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少放开油门后车架的滑行距离,也就是产生自然刹车功能。由于低T的MODIFY电机转数较高,而一般电房是不常刹车的,大部分是滑行入弯,不联二极管会造成滑行速度过快导致需要提早进入滑 ...

谢谢老兄的详细介绍!电容的问题你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不过老兄回答很专业,佩服!
还有二极管到底是串还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