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种舵机用在450上如何?

楼主(2005-06-01):
Himark(CENTURY) MC-50BB
(CENTURY是Himark的外销品牌,产品批次不同,贴牌有可能不同,品质完全相同)
重量:9克
扭力:1.3kg/cm
速度:0.09s/60度
尺寸:21.8mm x 11mm x 19.7mm

出口品质,珠海产。74元是促销价!
注意:只有橘红色外壳的规格,外壳颜色不影响性能和品

CRC 6g微型舵机

尺寸:24mm x 11mm x 19.5mm
重量:6g
速度:0.12s/60
扭力:0.7kg/cm

与GWS PICO STD舵机尺寸相似,舵机摇臂与GWS PICO通用。
本舵机是微型电动直升机、微型电动固定翼飞机最经济的选择,是JABO电动直升机普及版的标配舵机。

网友:
用也可以用
不过你会发现你的手很忙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回中不准

网友:
可能的话,还是尽量买好点的.
不知亚拓的怎样?

网友:
买HS-56哦,

网友:
hyf  在 2005-6-1 09:04 PM 发表:

可能的话,还是尽量买好点的.
不知亚拓的怎样?

有同感,就像我的先用GWS的后来还是换成3108和3103,机机就像是脱胎换骨般,原来的GWS就只好丢到一边,重复投资啊!

网友:
垃圾----我已经说了两次!
难道有必要吗?

网友:
亚拓的9x不错 性价比高!6克也不错,这两种在这价格里可以说表现最好的了。
我见过用华迈的,虚位还行挺小 就是响应速度慢 回中一般。

网友:
我是用hitec的hs-55級尾舵機hs-56
450XL  CCPM版

450X V2版  傳統十字盤

尾舵機hs-56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2 at 07:52 ]

网友:
各位的hitec在哪买的?
在天域吗?好像只有一种类型.

楼主:
看样子舵机想好一些只有上3107啦!省得重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