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为我等菜鸟讲讲云台的作用和功能!!!

楼主(2005-06-01):
请斑竹为我等菜鸟讲讲云台的作用和功能!!!

网友:
路过看到.我虽是斑竹可不是专业人士.我说说我对机载摄影云台的认识!见笑哈

   云台就是挂接摄影设备的一种装置,(这不废话嘛).他可以通过遥控或自动使摄影设备绕云台的三轴转动来完成摄影设备的取景移动等动作.
.
   云台主要是由机械部分(支架.转轴.各轴的伺辅电机(舵机)减速机构 减震机构) 电子设备部分(接收舵机动作指令的接受机 摄影设备的视频发射机 地面视频接收机 各轴的姿态稳定陀螺 电源)组成

云台的性能好坏(技术要点)主要是;
    减震机构.因为云台是固定在模型飞机上的,发动机的震动会对摄影设备的画面产生干扰.使昂贵的摄影设备损坏.
    云台各轴的稳定及自动矫正.因为飞机是一个三轴运动物体,他的姿态变化会影响到云台上的摄影设备的移动.造成摄影设备无法对准取景目标.或飘移晃动.所以航拍不但要求飞机遥控者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还要有遥控摄影师的默契配合来及时的操控 及云台的自动姿态矫正性能,现在我知道的一个是使用陀螺,他的原理和遥控直升机的锁尾陀螺原理是一样的,在这里他只不过锁的是云台摄影设备的某个轴的运动.还有一种就是重力(重心)自稳装置,这种原理就象不倒翁一样......所以不管飞机纵轴如何转动云台的纵轴由于重力的原因他始终会回到中立位,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回中过程的快慢灵敏性.太灵他会不停的摆动(就象不倒翁要来回摇一阵才停住一样)太死造成回中迟钝,所以要在重力回中机构中要加适当的阻尼.
    下来就是信号的传输设备的高速高效和稳定.不管是上传的云台动作指令信号,还是空中回传的视频信号都尽可能做到这一点.....下来我就不多说了.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5-6-4 at 1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