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原装接收机-不能盖机头罩,容易!

楼主(2005-06-01):
我相信有许多飞小暴龙的朋友在使用原装接收机,接收机装在后面时舵机线往往不够长,需要延长线,但将接收机安装在前面后又发现机头罩不能装入,真遗憾,现在你不用再为此烦恼了,按下面的做法就能轻松将接收机安装在机机的前面,不用买什么延长线了,步骤如下:
1.找一个废弃的吸塑包装盒,找一块平整的地方用剪刀剪一块50*20mm的塑料片.厚度最好有0.5mm.
2.将舵机安装支架前面的加强筋削去7mm左右,将它削平.
3.将塑料片放在该位置用尖锥在上面开两个固定孔.
4.拧入2个M2*5自攻螺丝.将塑料片固定好.
5.贴上海绵双面胶,粘上接收机,完成.
该方法是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改后感觉非常好用,原来粘在前面老掉出来,现在不会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 at 13:21 ]

网友:
顶一下先,不过我还是喜欢放到后面去。这么弄上容量大一点的电池容易重心偏前。

楼主:
daka  在 2005-6-1 01:26 PM 发表:

顶一下先,不过我还是喜欢放到后面去。这么弄上容量大一点的电池容易重心偏前。

这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
看上去装的有点单薄

网友:
我也觉得不太好
联系悬停可能没问题
不过如果开始做动作了
经常会发生机头坠地的情况
那第一个坏的肯定是接收机!!!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 15:45 发表:

我也觉得不太好
联系悬停可能没问题
不过如果开始做动作了
经常会发生机头坠地的情况
那第一个坏的肯定是接收机!!!

严重同意。。。

网友:
接收机本来应该放后面的啊
电池在前面

网友:
多得对 放后面好!!!!!!!!!!!

网友:
放后面,线路走线太多,不好看

网友:
应该放后面!

网友:
用7通的,小很多

楼主:
rcpeople  在 2005-6-2 11:43 AM 发表:

用7通的,小很多

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我在用jeti的,很好用,又小又輕

楼主:
rcpeople  在 2005-6-2 01:55 PM 发表:

我在用jeti的,很好用,又小又輕

是PCM的吗?

网友:
iceman  在 2005-6-2 02:52 PM 发表:

是PCM的吗?

是f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