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我看看小金星

楼主(2005-06-01):
25级的平凸翼小金星,装GMS 32A发动机,昨天在安装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所以停下来了。在准备对接机翼的时候,发现机翼的骨架里有一个洞,这个洞是从翼根通到翼尖的,也就是说机翼里每片龙骨上都有一个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预留装加强筋的,想用一根玻纤杆粘在里面起加强用。不知道你们的此飞机是否这样的结构?

网友:
可能是减轻重量吧

网友:
用来翼肋偷轻的~~

网友:
估计是改造升级用的~!~!可以在 机翼两边加上飞行灯~!~!

网友:
这应该是翼肋上的减轻孔吧!

楼主:
这个孔对得很齐,我试过可用一根棒子全部穿进去,直到翼尖,我相信穿棒子肯定可以加强机翼,但不知是否必要。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1 09:07 PM 发表:

真的吗?

呵呵~!~!瞎说的~!  我感觉没有必要加强了~!~! 做个 航行灯蛮好的~!~!

网友:
这个是机翼偷轻用的!!!

楼主:
看来大家是认为没必要,那我就把机翼沾起来算了

网友:
机翼偷轻作用,也可以作为改双舵机的过线孔,2个作用

网友:
是正常的.不过GMS32的马劲要比ASP的大呀.飞起来中油门就行了.不然新手一下子接轨不了的.何况金星是一架练习机.受不了的.

网友:
粘吧!粘吧!环氧树脂最结实!

网友:
hslyhsly  在 2005-6-2 08:22 发表:

是正常的.不过GMS32的马劲要比ASP的大呀.飞起来中油门就行了.不然新手一下子接轨不了的.何况金星是一架练习机.受不了的.

最搞笑的就是兰宇的十字军,最后一页写着:严禁做任何特技动作,哈哈

网友:
哈哈哈哈,十字军原来是练习机呀……

网友:
全错了,没从木片开始做过飞机的不要乱说。
做翼肋片时,要用一根长的螺丝(带帽的哪种)把20片木板串起来,固定好后,在夹在台钳或机床上进行加工和打磨,哪个孔就是螺丝穿过的孔。
我也有个小金星,哪个孔很小的,不是减重孔,减重孔要大得多。
我的小金星装32发动机,可以做任何P3A-3的动作(只是操作技术还不要位,动作不规范哈),没发现机翼强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
这样啊,我目测那个洞的直径有8MM以上,反正已经粘上了,先用502抹,再用的哥俩好AB胶,估计问题不大吧。

网友:
3dhx  在 2005-6-3 01:28 PM 发表:

全错了,没从木片开始做过飞机的不要乱说。
做翼肋片时,要用一根长的螺丝(带帽的哪种)把20片木板串起来,固定好后,在夹在台钳或机床上进行加工和打磨,哪个孔就是螺丝穿过的孔。
我也有个小金星,哪个孔很小 ...

网友:
是用来减轻重量的

网友:
3dhx  在 2005-6-3 13:28 发表:

全错了,没从木片开始做过飞机的不要乱说。
做翼肋片时,要用一根长的螺丝(带帽的哪种)把20片木板串起来,固定好后,在夹在台钳或机床上进行加工和打磨,哪个孔就是螺丝穿过的孔。
我也有个小金星,哪个孔很小 ...

工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