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6G和9X两只舵机用在450上可以吗?

楼主(2005-06-01):
请问亚拓6G和9X两只舵机用在450上可以吗?存在回中不准的问题吗?我用GWS naro的就不行!

网友:
gws有点这样 亚托的可以用 !!!!!!!!!!!!

网友:
hwxin  在 2005-6-1 16:43 发表:

请问亚拓6G和9X两只舵机用在450上可以吗?存在回中不准的问题吗?我用GWS naro的就不行!

亚拓6G鎖尾功能不錯,9X用在450上是沒問題的,中立點和速度不錯
至於GWS naro存在回中不准的问题,我想用過的應該都知道,如果舵機不想二次投資,建議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