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栋兄请帮忙!!

楼主(2005-06-01):
首先感谢你从车子上拆下来的小扣子给我.但现在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我的初级减速齿扫齿了.就是和马达连接的那个.有没有代换的金属齿?如果没有有没有想应的配件啊?

我是上540级的无刷挂了的.上无刷爽啊.不用后退加速就可以抬头!!!

还有,深圳的数码金属舵机120一个,如果有朋友要的话,不很麻烦我可以代购.

网友:
楼主,你说的120的,到底是数码舵机,还是金属齿轮舵机,还是数码金属齿轮舵机???数码的这么低,简直太好了!!!

楼主:
数码金属齿轮舵机 !!!!!!!!!!!!!

网友:
金属齿没有~如果可以找下当地的模具加工店~看看可不可以加工~我这里只有尼龙齿~

网友:
子阳  在 2005-6-1 17:56 发表:

首先感谢你从车子上拆下来的小扣子给我.但现在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我的初级减速齿扫齿了.就是和马达连接的那个.有没有代换的金属齿?如果没有有没有想应的配件啊?

我是上540级的无刷挂了的.上无刷爽啊.不用后退 ...

我的也打齿了。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子阳  在 2005-6-1 08:09 PM 发表:

数码金属齿轮舵机 !!!!!!!!!!!!!

上图看看,这么便宜????

网友:
模友们可以放心的玩电大脚了~

楼主:
kkan  在 2005-6-8 12:08 发表:

上图看看,这么便宜????

安在车子上了,还要拆下来麻烦.信不信由你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