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最简单的万向节

楼主(2005-06-01):
我做的这只万向节是地地道道的土炮,非常容易制作,材料是锌铁皮和从电源插头上拆下的铜件,别看它土,一万多转的转速是没问题的(相信两万转以上也没问题).寿命也不短,用了十多个小时至今不用更换铜件和锌铁皮.安装这种万向节一定要把螺丝拧紧,夹住转轴.止推螺丝必须夹紧尾轴,决不能让尾轴在倒车的时候因后退使万向节散架.
建议有条件的还是用正儿八经的万向节,我的这种万向节实在是太土了.

松开止推螺丝.拉出尾轴,万向节自动解体.

止推螺丝一定要夹紧///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1 at 18:23 ]

网友:
太强了!我要仿造一个。顺便问下,止推螺丝是哪个?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1 08:38 PM 发表:

太强了!我要仿造一个。顺便问下,止推螺丝是哪个?

应该叫止退螺丝,就是底图左边套在尾轴上的那颗.在顶图,轴的左边那颗就是.它与轴管有一到两MM的间隙.

网友:
K100  在 2005-6-1 11:06 PM 发表:

应该叫止退螺丝,就是底图左边套在尾轴上的那颗.在顶图,轴的左边那颗就是.它与轴管有一到两MM的间隙.

哦,是这样的,那是和轴套摩擦的,这形状。。。阻力。。。还有会不会磨损轴套。。。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1 11:35 PM 发表:

哦,是这样的,那是和轴套摩擦的,这形状。。。阻力。。。还有会不会磨损轴套。。。

前进的时候,止退螺丝往前顶,不会磨擦轴套,只有后退和空车的时候才磨擦到轴套,所以在磨擦部位要加点黄油.我的轴套是拉杆天线粗的那节金属管,轴是自行车辐条,轴承是自行车辐条螺母磨去内螺纹塞进拉杆天线管,再用焊锡固定.如果轴承磨损严重,用烙铁随时可以更换轴承.我的轴承至今没有换过.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2 at 00:02 ]

网友:
有意思```我没事也去想一个来```

网友:
很有想象力  真的不错

网友:
K100  在 2005-6-2 12:01 AM 发表:

前进的时候,止退螺丝往前顶,不会磨擦轴套,只有后退和空车的时候才磨擦到轴套,所以在磨擦部位要加点黄油.我的轴套是拉杆天线粗的那节金属管,轴是自行车辐条,轴承是自行车辐条螺母磨去内螺纹塞进拉杆天线管,再用焊锡 ...

实在佩服!我不买成品了,省28元。万向接省5元。

网友:
我怎么就没想到

网友:
简单实用!
比我做的那个容易多了,取材也方便!
茅塞顿开!
敬礼!

网友:
想到一个问题:拉杆天线用辐条螺母两头封堵后,里面是否灌满黄油,防水效果如何?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2 11:43 PM 发表:

想到一个问题:拉杆天线用辐条螺母两头封堵后,里面是否灌满黄油,防水效果如何?

是里面灌满黄油,玩了几年没灌过油,至今还没发现漏水,我在另一只拖船上也安装这种拉杆天线轴套,拖船是用导流罩转向,吃水深得多,也没漏水,不过我在拖船的轴套中间焊了一条加油管,平时灌黄油很方便.但经你提醒我要注意了,最近我把楼上的那只船放到大海边玩,船里进了好多水,可能是船的上甲板原来没有密封设置,海浪扑上甲板进水,也可能是轴套多年未检查.也进水了.

楼主: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6-2 11:13 PM 发表:

简单实用!
比我做的那个容易多了,取材也方便!
茅塞顿开!
敬礼!

高手的评价把我吓坏了,毕竟这只万向节的可靠性怎么也比不上专用品.

[ Last edited by K100 on 2005-6-3 at 19:32 ]

楼主:
这是那只拖船轴系的图片.

右边那根竖着的管就是灌油口,中间是止退螺丝.

左边绿色模糊的是万向节,这只万向节更简单,马达输出端的夹轴铜件省去,用马口铁弯成直角凹形,焊接在马达输出端上,然后套在夹尾轴端的铜件上.

网友:
K100兄,真的很佩服你!你玩的有水平!坚决向你学习!

网友:
很有DIY能力啊,就是外观不匝地,支持。

网友:
佩服楼主
摩擦严重么

楼主:
huapi938  在 2005-6-4 09:43 PM 发表:

佩服楼主
摩擦严重么

没发现什么严重问题,就是噪音大些,刚开始试验,螺丝没拧紧被离心力飞了出去,纠正后就一直很稳定的工作,拖船是后来做的,考虑到817马达比较温柔,连前端的铜件也省了.这种万向节是在国内市场缺少万向节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要想上层次,还是用专用万向节好.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4 12:27 AM 发表:

K100兄,真的很佩服你!你玩的有水平!坚决向你学习!

惭愧,我最近才上网看船模的帖子,这里很多高手啊!我已经停玩船模好多年了,现在上网才重新想起船模,以前没有网络,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完全靠自己摸索,自力更生.放航也是自己一个人孤芳自赏.现在来到这里,真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网友:
这东西能周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