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关于改电船的问题!!

楼主(2005-06-01):
我想了解,象这样70厘米左右长的电船,用什么马达,用几个马达,多少
电池
节数,可以有比较好的速度表现???
我那个玩具船,就是Volvo的蓝本,自己改装后,2个380马达双轴半浸桨,60A振华电调,7.2V电压,速度很一般,很不满意.
现在想直接给马达换水冷,也很想换2个水冷550,电调QC2(240A的),10.8V电压,
不知道可行否??请老鸟帮忙给个意见哈!!!谢谢!!!

网友A:
两个水冷550,太沉了吧,一组电源电压高我想作用不大,两个550共用一组电源,那么大的电流恐怕电池吃不消,肯定烫手.而两组供电,重量又吓人.我看还是用一只高品质的马达改装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