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大家看看 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2005-06-01):
昨天飞的时候 原来的gws的6k的尾舵机坏了!!1我就换了亚托的9k的舵机到尾舵,可是现在我陀螺仪感度从70 下降到了40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还有就是尾巴的调整太麻烦了 弄来弄去 老是锁不住  请飞友给我点弄尾巴的经念!!3尾舵机固定好了 是调整后面的拉杆连结头 老调整锁尾 对吗???? 请给我一些经念  谢谢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 我的机头罩有点影响我的飞行 就是控制机机左右的时候对 左右舵有影响 大家是怎么弄的 现在都没上机头罩了 不知道炭纤头罩是不是不会影响控制 !!!!!!!!!!

网友:
机头罩那里碰就剪那里
我是把上面一圈全给剪了的
至于尾巴的调试比较麻烦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加我QQ我教你

楼主:
qq好多号码!!!我56603569

网友:
机头罩好像都要剪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 20:31 发表:

机头罩那里碰就剪那里
我是把上面一圈全给剪了的
至于尾巴的调试比较麻烦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加我QQ我教你

你的陀螺仪的问题好了吗?

网友:
tomye  在 2005-6-2 08:41 发表:

你的陀螺仪的问题好了吗?

没好
直接买了个新的RCE-500陀螺仪
GY240 要送到北京去修了5555555